[原创] GP8403 12bit DAC 双通道 I2C 转 0-5V/0-10V

楼主(2021-03-11):
特性
  • GP8403 通过I2C接口,线性转换成0-5V或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
  • 一个I2C接口支持8路GP8202并联,通过三位硬件地址A2/A1/A0选择。
  • 输入信号范围12Bit,0x000-0xFFF
  • 0-5V/0-10V输出电压通过内部数据控制
  •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2.7V-5.5V
  • 输出电压误差:< 0.5% (0.2%版本请联系客益电子)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0.1%
  • 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脚与地短路时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停止输出。
  • 电源电压:10V – 13.2 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403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即DAC,此芯片可以将12Bit数字量0x000-0xFFF线性转换成两路独立的0-5V或者0-10V模拟电压,输出电压误差为0.5%。
应用
  • 通用信号转换
  • 马达调速、LED调光
  • 逆变器、电源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典型电路)
当芯片在板内电路中使用时可以适当增加电容和TVS对电路进行稳定和保护。

注意:
1、V5V上大于1uF电容为必须
2、VOUT作为板级接口使用时,加12V单向TVS,反接、浪涌保护。
3.2 与3.3V MCU 接口

3.3 操作方法
3.3.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3.3.2 ACK 格式

3.3.3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2,则对VOUT0 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0 Low 和DATA0 High 写入,DATA0Low 为低Byte,DATA0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0 Low 的低4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0xFFF*10V。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0xFFF*5V。

3.3.4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4,则对VOUT1 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DATA High 写入,DATA Low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 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xFFF*10V。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xFFF*5V。

3.3.5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2,并对VOUT0 和VOUT1同时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0 数据分为DATA0 Low 和DATA0 High写入,DATA0 Low 为低Byte,DATA0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0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0/0xFFF*10V 。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0/0xFFF*5V 。
同理,将12bit DATA1 数据分为DATA1 Low 和DATA1 High 写入,DATA1 Low 为低Byte,DATA1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1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1/0xFFF*10V 。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1=DATA1/0xFFF*5V 。

3.3.6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1,如果写入数据0x00,则芯片输出电压选择0-5V;如果写入数据为0x11,则芯片输出的电压选择为0-10V。

3.3.7 GP8402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然能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
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部。

4. 器件功能
GP8403是一款高性能双通道DAC芯片(I2C到模拟电压转换器),通过I2C将12BIT数据转换成模拟电压,输出电压范围为0-5V或者0-10V,通过芯片内部配置选择。详细参考章节3.3.6。芯片有硬件地址A0A1A2支持单路I2C控制8路GP8403。
GP8402的默认输出电压精度为0.5%,
当GP8402芯片作为系统的接口芯片使用,需要在VOUT输出脚上对地接一个10uF电容和一个12V的单向TVS,保证芯片的热插拔、静电、反接等保护。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网友(2021-10-12):
芯片地址 可以自己设置吗?

网友:
温漂还能做到更低吗

网友:
第十脚的驱动电流有多大?当VCC变化时候,是否会对第十脚的输出有影响?如果有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输出电流误差多少?

网友:
一个I2C接口可以挂几颗8403?

网友:
0-5v和0-10v输出模式怎样设置?

网友:
请问芯片周边的TVS保护等可以去掉吗?
A0-A2地址位如果不需要那么多可以悬空吗?

网友:
有没有IIC输入,高压PWM输出的?

网友:
有没有固定地址位的?

网友:
目前分辨率最高到12bit吗?还有更高分辨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