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和ICC线网延迟计算模型问题

楼主(2021-03-11):
本人小白,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DC的时候使用的线网计算模型和ICC里面计算模型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工艺不先进的话,dc一般用的wire load mode。先进工艺一般会用dcg,结合布局去计算线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先进的话,dc一般用的wire load mode。先进工艺一般会用dcg,结合布局去计算线延。 ...

哦哦,意思是先进工艺下,综合得到的网表经过布局布线再一次读入DCG当中计算延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意思是先进工艺下,综合得到的网表经过布局布线再一次读入DCG当中计算延迟吗? ...

时序比较紧,推荐两次综合,第一次综合后的网表经过design planning,得到def文件,把这个def文件加入约束,进行第二次综合。不紧,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比较紧,推荐两次综合,第一次综合后的网表经过design planning,得到def文件,把这个def文件加入约 ...

那design planning得到的def是移除std cell的de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