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协议问题

楼主(2021-03-11):
  SPI协议中使用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过程中,上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那不就是说明读写不同步,不在同一个时钟域吗?但是我没有看到文章有处理时钟域的代码。自己是小白,请前辈们指点一二,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
同问,我也有兴趣知道。

网友A:
同学你在这里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挨骂的哦,还是把协议仔细捋明白点吧~~

网友B:
用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钟,是同一时钟域呀。只是同时用了它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钟,是同一时钟域呀。只是同时用了它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而已。 ...

感谢您,我再好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在这里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挨骂的哦,还是把协议仔细捋明白点吧~~ ...

感谢您的建议,我把协议再看看,以后有不会的地方希望您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