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写过用shell脚本导出版图的gds吗

楼主(2021-03-11):
,想用shell脚本写一个把版图gds导出来的脚本,求大佬提供提供思路。。。

网友:
cadence文档有介绍,很简单

网友A:
strmout -h 就能看到用法了

Usage: strmout
        -library                <Input Library>
        -strmFile                <Output Stream File>
        [-strmVersion]                <Stream Version Number>
        [-runDir]                <Run Directory>
        [-topCell]                <Toplevel Cells to Translate>
        [-view]                        <Toplevel Cell View Name>
        [-logFile]                <Output Log File Name>
        [-summaryFile]                <Output Summary File>
        [-techLib]                <Technology Library>
        [-hierDepth]                <Hierarchical Depth to Translate to>
        [-layerMap]                <Quoted List of Layer Map Files>
        [-translateUnmappedLPP]        <Allow undefined LPP to be translated by incrementally mapping LPP using layerMap file, SKILL hook poLayerMap, and automatic layer mapping>
        [-labelMap]                <Input Label Map File>
        [-labelDepth]                <Hierarchical Depth to Add Labels to>
        [-replaceBusBitChar]        <Replace "<>" With "[]">
        [-cellMap]                <Input Cell Map File>
        [-fontMap]                <Input Font Map File>
        [-propMap]                <Input Property Map File>
        [-objectMap]                <Quoted List of Object Mapping Files>
        [-viaMap]                <Via Mapping File>
        [-viaCutArefThreshold]        <Threshold Value For Creating AREF For Cut Geometries For Via>
        [-userSkillFile]        <User Skill File>
        [-refLibList]                <Name of The File Containing Refliblist >
        [-arrayInstToScalar]
        [-cellNamePrefix]        <Cell Name Prefix>
        [-cellNameSuffix]        <Cell Name Suffix>
        [-ignoreTopCellPrefixSuffix]        <Ignores cellName Prefix and Suffix for topCell>
        [-case]                        <upper | lower | preserve >
        [-labelCase]                <upper | lower | preserve >
        [-ignoreLines]
        [-noOutputTextDisplays]
        [-noOutputUnplacedInst]        <Do not Output Unplaced Instances>
        [-convertDot]                <node | polygon | ignore >
        [-convertPin]                <geometry | text | geometryAndText | ignore >
        [-pinAttNum]                <Stream Attribute Num (1-127) For Preserving Pins>
        [-pathToPolygon]        <Convert Paths to Polygons>
        [-diagonalPathToPolygon]<Convert Paths with non-orthogonal segments to polygons>
        [-propValueOnly]        <Output Property Values Only>
        [-rectToBox]
        [-respectGDSIINameLimit]
        [-gdsCellNameLength]        <Truncate GDS Cell/STRUCT name length to specified value (>=10)>
        [-flattenPcells]
        [-flattenPcellsExclusionFile]        <A file specifying list of Pcells to exclude from flattening>
        [-flattenVias]
        [-outputViaShapesToViaPurp]        <Output Shapes of Via to Via Purpose>
        [-doNotPreservePcellPins]
        [-snapToGrid]
        [-dbuPerUU]                <DB Units per user units>
        [-reportPrecisionLoss]        <Report Precision Loss Because of dbuPerUU Value>
        [-noObjectProp]
        [-ignorePcellEvalFail]
        [-mergePathSegsToPath]        <Merging pathSegs into a single PATH>
        [-noConvertHalfWidthPath]        <Do not Convert The Half Width Path to Boundary>
        [-checkPolygon]                <Report Bad Polygons And Paths>
        [-backupGdsLogFiles]        <Backup GDSII and LOG files, if they already exist>
        [-maxVertices]                <Maximum Limit of Vertices (5-4000) Allowed in Stream File>
        [-strmTextNS]                <NameSpace of The TEXT Records in The Stream File>
        [-templateFile]                <Name of The File Containing Option Names And Values>
        [-cellListFile]                <Name of the file containing cellList>
        [-outputDir]                <output directory>
        [-noInfo]                <Quoted List of Info Message Ids>
        [-noWarn]                <Quoted List of Warning Message Ids>
        [-warnToErr]                <Quoted List of warning Message Ids>
        [-infoToWarn]                <Quoted List of Info Message Ids>
        [-donutNumSides]        <Number of sides (4-131072) for the BOUNDARY of donut>
        [-ellipseNumSides]        <Number of sides (4-131072) for the BOUNDAR of ellipse>
        [-wildCardInCellMap]        <Wild Card in cell map file>
        [-ignoreMissingCells]        <Ignores Missing cellViews During Translation and Continue Translation>
        [-ignoreMissingVias]        <Ignores Missing standard/custom vias During Translation and Continue Translation>
        [-subMasterSeparator]        <Separator to used for sub-master naming (default: "_CDNS_")>
        [-convertPcellPin]        <geometry | text | geometryAndText | ignore (default: convertPin value)>
        [-guiHistory]                <Use options of last successful translation from the XStream Out GUI>
        [-ignoreZeroWidthPathSeg]        <Ignores zero width PathSeg during translation>
        [-ignoreObjectMapFromTech]        <Ignores object map file from technology>
        [-ignoreCurrentTimestamp]        <Ignores current timestamp>
        [-verbose]        <Generat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he log and summary files>
        [-enableColoring]        <Enable Coloring Support>
        [-mapAllColorToLocked]        <Map all the Colored Shapes to Locked Data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mout -h 就能看到用法了

谢谢大佬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strmout -h 就能看到用法了

请问一下倒数第二行enableColoring是啥意思呀?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