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测试,输入信号源电压精度应该如何给予?请求各位大神帮我思考思考,...

楼主(2021-03-11):
输入信号通过输入正弦波信号作为输入信号或者通过给定一个精度很高的电压值作为输入,然后用DAC读取。

网友:
用AP测试仪

楼主:
AP测试仪的话费用比较高,为了降低成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需要知道目标精度需要多少dB或者bit? 频率范围是多少?
如果没有高精度信号源,并且仅仅是直流测试,可以输入一稳定的直流电压,用高精度数字电压表(如5位半或者6位半)和待测ADC同时测量这个电压,以数字电压表作为基准,就可以测出ADC的精度是多少。可以多测几个电压值,点数够多的话,可以得到ADC的I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