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HSIM仿真中引入数字.VEC向量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在HSIM 仿真中使用spice 网表,.PARAM HSIMVECTORFILE 指令引入数字的向量文件,向量文件长度为200us,但是在仿真中出现10us以后,文件中的信号就不再变化的问题,检查向量文件在10us之后依然是有信号变化的,请问是否有什么限制导致读取向量文件长度受限?发现改sclope 可以使读取的长度变长,但会使精度降低,请问是否有可靠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