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中mos管工作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各位大佬,最近用到了动态锁存比较器,看到一些文献分析在0.3V的供电下的动态锁存比较器是亚阈值比较器,输入对管M1、M2处于亚阈值区,电路如下,但我认知的处于亚阈值区的MOS管的栅源电压是要低于阈值电压且管子不能截止,比较器的每个输入管0到0.3V的满幅度信号,怎么能保证输入对管一直处于亚阈值区,我认为还有可能处于截止区或线性电阻区,所以目前比较疑惑这种情况的比较器怎么分析。

网友A:
亚阈值区与截止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的理解里只是电流密度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区与截止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的理解里只是电流密度不一样而已 ...

谢谢老哥

楼主:
大佬们还有其他的见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区与截止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的理解里只是电流密度不一样而已 ...

不一样吧,亚阈值区相当于三极管区,处在弱反型区,在低功耗应用中比较多。而截止区就表示管子处在不工作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还有其他的见解么

感觉将管子做成倒比管,让其工作的在亚阈值区

网友(2022-04-18):
我看我老师都是把管子都是倒比管  怎么感觉都是亚阈值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