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license问题

楼主(2021-03-11):
在仿AMS的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AMS_Designer_Link 16.10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16.10 - Failed
        AMS_Connector 16.10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16.10 - Failed
xm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lic_error -15'.
http://bbs.eetop.cn/thread-888467-1-1.html 所说添加了Spectre相关的feature后还是不行
也尝试过修改版本号,同样不行,请问有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最佳答案

网友A:
单独用spectre可以吗?你装的INCISIVE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spectre可以吗?你装的INCISIVE什么版本

单独是可以的,跑tran,mc都可以,是Xcelium1803版本

网友:
你的Xcelium没打patch

网友(2021-09-01):
请教怎么解决的?同样的问题。xcelium用1patch patch过了,cadence+incisive15是可以跑的。

网友(2021-10-18):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是AMS的license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是AMS的license问题吗

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2022-03-10):
楼主能分享一下license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12-03):
请问怎么解决的?感谢

网友(2024-05-29):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