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功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1-03-11):
请问用tsmc工艺去做单管功放时,怎么确定管子的参数啊。比如W、vg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建议先查查功放设计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建议先查查功放设计的相关资料

有一个ft vs id/w 的曲线 请问怎么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