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skill

楼主(2021-03-11):
大佬们,想写一个脚本,可以调用library中的cell组成一个阵列,阵列的间距可以根据函数调节

网友A:
这个virtuoso直接支持调用cell时按整列调用啊(可设置),间距也可以设置。

楼主:
间距相同的确实可以,现在就是想写一个间距会随着某个特定函数变化而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irtuoso直接支持调用cell时按整列调用啊(可设置),间距也可以设置。

间距相同的确实可以,现在就是想写一个间距会随着某个特定函数变化而改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间距相同的确实可以,现在就是想写一个间距会随着某个特定函数变化而改变的
...

不知道617的align功能是不是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617的align功能是不是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

不太一样,那个功能我没怎么用过,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等间距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直接按照你版图的操作就可以写一个出来,然后你的输入值就用align窗口的值来得到,都不需要自己写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相同的确实可以,现在就是想写一个间距会随着某个特定函数变化而改变的
...

什么函数啊,这个太模糊了。请先说清楚你自己的需求。

网友(2022-08-31):
ROD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