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的相位抖动如何仿真啊?

楼主(2021-03-11):
振荡器的相位抖动如何仿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如何评价呢?

当然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间的差值越小越好,也就是抖动越小越好数学上你可以用上下间的抖动频率的差值除以中心频率在乘以100%来衡量。

网友A:
瞬态仿真后先将输出波形送入calculator然后用clip函数截取一段合适的时间,然后点击freq函数,输出波形即可

楼主:
相位抖动和相位噪声是一个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仿真后先将输出波形送入calculator然后用clip函数截取一段合适的时间,然后点击freq函数,输出波形即可 ...

然后如何评价呢?

网友:
怎么编辑时这图片都删了,一发出来都还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