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nnovus的Timing和PT的Timing会有差别

楼主(2021-03-11):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innovus的Timing和PT的Timing会有差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不清楚。但是,同为pr工具,innovus应该对应icc/icc2吧。作为signoff工具,PT对应ss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但是,同为pr工具,innovus应该对应icc/icc2吧。作为signoff工具,PT对应ssv? ...

tempus

网友B:
应该是跟lib相关,innovus吃的ECSM格式的库,PT吃的是CCS的库,两者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跟lib相关,innovus吃的ECSM格式的库,PT吃的是CCS的库,两者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

是的,请问您知道有什么方法或者option的设置能让二者一致性更好一点?

网友C:
首先,先给他们灌相同的SPEF,然后同一套cell library。看误差多少,低于3%就可以算OK了.低于1%算正确

网友:
主要是Tool的Engine算法不一样吧。
Lib:一般大家都用CCS(不管Innvus/PT)
RC:Innvus Extrac RC的Tool是调用Quantus的Engine,而Run PT一般是用StarRC来Extract  RC,另外RC Tool使用的Tech file也不一样(虽然Tech也是由同一份itf转过来的)。RC再Innvus的不同阶段因为run Time以及精度,与真正的Tape Out都由差距。
Timing Analysis:这个牵扯就多了。并不是所有的参数都能Match,就算match上了,内部计算的算法理论上两家工具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结果也就不会完全一致。

网友:
innovus不是signoff工具啊,timing以signoff工具为准吧,如果你说tempus和PT对不上还能理解,innovus和PT对不上你就看PT不就好了

网友D(2022-03-18):
请问innovus timing的signoff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网友E(2024-03-22):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给他们灌相同的SPEF,然后同一套cell library。看误差多少,低于3%就可以算OK了.低于1%算正确 ...

能请教一下怎么让他们吃同一个spef吗,pt可以吃spef,innovus怎么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nnovus timing的signoff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并没有这个流程

网友:
innovus signoff流程就是saveDesign然后给tempus read_design -phys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一下怎么让他们吃同一个spef吗,pt可以吃spef,innovus怎么吃呢

innovus 是 spefIn 命令, 具体自己man 一下

网友(2024-08-30):
可以关注这篇文章,里面对其解释还是蛮详细的为什么innovus跑出来的timing结果和pt有时会相差很大?-CSDN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