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楼主(2021-03-11):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287&authorid=1696014&page=6
来自大佬的帖子。
load之后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ChangeLayer该怎么解决

procedure(CtrlChangeLayer()
let((cv objs layerList pinList viaList layerName pinName via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layerList = list("M1" "M2" "M3" "M4" "M5" "M6" "M7" "TM1" "TM2" "ALPA")
pinList = list('("MnTXT" "metal1") '("MnTXT" "metal2") '("MnTXT" "metal3") '("MnTXT" "metal4") '("MnTXT" "metal5") '("MnTXT" "metal6") '("MnTXT" "metal7") '("MnTXT" "topmetal1") '("MnTXT" "topmetal2") '("ALPATXT" "drawing"))
viaList = list("M2_M1" "M3_M2" "M4_M3" "M5_M4" "M6_M5" "M7_M6")
foreach(obj objs
case(obj ~> objType
("path" || "rect" || "polygon" || "pathSeg"
layerName = obj ~> layerName
if(bb == 1 then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layerList))
println("+1")
else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
println("-1")
);if
)
("label"
pinName = obj ~> lpp
if(bb == 1 then
obj ~> lpp = cadr(member(pinName pinList))
println(obj~>lpp)
else
obj ~> lpp = cadr(member(pinName reverse(pinList)))
println(obj~>lpp)
);if
);"label"
("stdVia"
viaName = obj ~> viaHeader ~> viaDefName
if(bb == 1 then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viaList))
println("+1")
else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reverse(viaList)))
println("-1")
);if
CreateVia(obj viaName)
);"stdVia"
);case
);foreach
);let
);proc

procedure(CreateVia(obj viaName)
let((cv tech viaDefId origin viaParams newVia)
cv = geGetEdit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viaName)
origin = obj ~> origin
orient = obj ~> orient
viaParams = list(
        list("cutRows"        obj ~>cutRows)
        list("cutColumns"        obj ~>cutColumns)
        list("layer1Enc"        obj ~>layer1Enc)
        list("layer2Enc"        obj ~>layer2Enc)
        list("layer1Offset"        obj ~>layer1Offset)
        list("layer2Offset"        obj ~>layer2Offset)
        list("imp1Enc"        obj ~>imp1Enc)
        list("imp2Enc"        obj ~>imp2Enc)
        list("cutSpacing"        obj ~>cutSpacing)
        list("originOffset"        obj ~>originOffset)
        list("cutWidth"        obj ~>cutWidth)
        list("cutHeight"        obj ~>cutHeight)
);list
newVia = dbCreateVia(cv viaDefId origin orient viaParams)
geSelectObject(newVia)
dbDeleteObject(obj)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ChangeLayer(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ChangeLayer(-1)")

网友A:
你定义的函数名字ctrlChangeLayer。。。。但是你最后面用的是ChangeLayer。。你把名字弄成一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的函数名字ctrlChangeLayer。。。。但是你最后面用的是ChangeLayer。。你把名字弄成一样应该就可以了 ...

试过了,也不行。SKILL调试窗口直接报ERROR ...CtrlChangeLayer takes at most 0 non-keyed argsCtrlChangeLayer 1)                                                                            CtrlChangeLayer takes at most 0 non-keyed argsCtrlChangeLayer -1)
快捷键使用的话CIW窗口提示error  CtrlChangeLayer :too many argument(0expected,1 given)

网友B:
把开头的CtrlChangeLayer改成ChangeLayer,后面的括号内加个bb
procedure(ChangeLayer( 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头的CtrlChangeLayer改成ChangeLayer,后面的括号内加个bb
procedure(ChangeLayer( bb) ...

谢谢,果然可以了。但是后面又有个error techFindViaDefByName: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dt")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果然可以了。但是后面又有个error techFindViaDefByName: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 ...

请问是否方便提供出错时的CIW报错截图?

网友B:
我明白了。脚本中定义的、layerList、pinList、viaList要根据你所适用的工艺做相应的修改。你所提供的这个脚本对via的定义只支持M1~M7,若使用的工艺金属层数大于7,就会产生你描述的错误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果然可以了。但是后面又有个error techFindViaDefByName: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 ...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工艺tech文件中没有定义LabelLayers变量,无法得到有效的pinList)

procedure( ChangeLayer( bb)
        let((cv objs layerList pinList viaList layerName pinName via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layerList = GetMetalLayersFromTech( cv)
                pinList = techGetStampLabelLayers( techGetTechFile(cv))

                viaList = techGetTechFile( cv)~>viaDefs~>name
                foreach(obj objs
                                case(obj ~> objType
                                        ("path" || "rect" || "polygon" || "pathSeg"
                                                layerName = obj ~> layerName
                                                if(bb == 1 then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layerList))
                                                        println("+1")
                                                else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
                                                        println("-1")
                                                );if
                                        )
                                ("label"
                                        when(pinList
                                                pinName = obj ~> lpp
                                                if(bb == 1 then
                                                        obj ~> lpp = cadr(member(pinName pinList))
                                                        println(obj~>lpp)
                                                else
                                                        obj ~> lpp = cadr(member(pinName reverse(pinList)))
                                                        println(obj~>lpp)
                                                );if
                                        )
                                );"label"
                                ("stdVia"
                                        viaName = obj ~> viaHeader ~> viaDefName
                                        if(bb == 1 then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viaList))
                                                println("+1")
                                        else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reverse(viaList)))
                                                println("-1")
                                        );if
                                        CreateVia(obj viaName)
                                );"stdVia"
                        );case
                );foreach
        );let
);proc

procedure( GetMetalLayersFromTech( cellview)
        let( ( MetalLayerName)
                foreach( ViaLayer techGetViaLayers( techGetTechFile( ddGetObj( cellview~>libName)))
                        MetalLayerName = append1( MetalLayerName car( ViaLayer))
                        MetalLayerName = append1( MetalLayerName car( last( ViaLayer)))
                )
                ;MetalLayerName = artUnique( MetalLayerName)
                MetalLayerName = setof( x artUnique( MetalLayerName) rexMatchp( "^M" x))
                MetalLayerName = sort( MetalLayerName nil)
                MetalLayerName
        )
)

procedure(CreateVia(obj viaName)
        let((cv tech viaDefId origin viaParams newVia)
                cv = geGetEdit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viaName)
                origin = obj ~> origin
                orient = obj ~> orient
                viaParams = list(
                        list("cutRows"        obj ~>cutRows)
                        list("cutColumns"        obj ~>cutColumns)
                        list("layer1Enc"        obj ~>layer1Enc)
                        list("layer2Enc"        obj ~>layer2Enc)
                        list("layer1Offset"        obj ~>layer1Offset)
                        list("layer2Offset"        obj ~>layer2Offset)
                        list("imp1Enc"        obj ~>imp1Enc)
                        list("imp2Enc"        obj ~>imp2Enc)
                        list("cutSpacing"        obj ~>cutSpacing)
                        list("originOffset"        obj ~>originOffset)
                        list("cutWidth"        obj ~>cutWidth)
                        list("cutHeight"        obj ~>cutHeight)
                );list
                newVia = dbCreateVia(cv viaDefId origin orient viaParams)
                geSelectObject(newVia)
                dbDeleteObject(obj)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ChangeLayer(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ChangeLayer(-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 ...

此处@chinarml 原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脚本中定义的、layerList、pinList、viaList要根据你所适用的工艺做相应的修改。你所提供的这个 ...

谢谢!另外我使用的时候删掉了PIN那段,还有我用的是6层金属的TSMC工艺。使用的时候金属层能切换,但是VIA就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 ...

我用了你的脚本,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方便提供出错时的CIW报错截图?

这是之前脚本修改后跑出来的结果,作用到金属能正常修改。VIA调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 ...

你这段是不是layerList,pinlist,vialist这些是不是就没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段是不是layerList,pinlist,vialist这些是不是就没定义了

layer1Offset
检查下是不是把O打成了0。。。是大写字母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 ...

索性把第6行、第21~32行注释掉,脚本只用来修改shape和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1Offset
检查下是不是把O打成了0。。。是大写字母O。。。

果然是的。。。。哈哈哈。然后VIA可以调试了,但是金属和PIN不行

网友B:
我试了下没问题呀
检查下是不是打错字了_(:з」∠)_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段是不是layerList,pinlist,vialist这些是不是就没定义了

不是没定义了,是直接从当前打开的版图获取tech文件,再从tech文件中获取当前tech的金属、via定义。不需要再自己手动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没问题呀
检查下是不是打错字了_(:з」∠)_

使用的时候skill跳到这两句语法出错。。。。

网友B:
procedure( GetMetalLayersFromTech( cellview)
        let( ( MetalLayerName)
                foreach( ViaLayer techGetViaLayers( techGetTechFile( ddGetObj( cellview~>libName)))
                        MetalLayerName = append1( MetalLayerName car( ViaLayer))
                        MetalLayerName = append1( MetalLayerName car( last( ViaLayer)))
                )
                ;MetalLayerName = artUnique( MetalLayerName)
                MetalLayerName = setof( x artUnique( MetalLayerName) rexMatchp( "^M" x))
                MetalLayerName = sort( MetalLayerName nil)
                MetalLayerName
        )
)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erList = GetMetalLayersFromTech( cv)

检查了一下代码,判断问题应该出在metal已经是最低/高层时继续降/升层导致的
    此时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 等号后面的赋值可能是nil而不是希望得到的metal名。所以,
1、你在CIW中直接输入上面这段代码 看看CIW输出信息是什么
2、增加判断语句,case语句的第一段改成下面的代码:
                                        ("path" || "rect" || "polygon" || "pathSeg"
                                                layerName = obj ~> layerName
                                                if(bb == 1 then
                                                        if( length( member(layerName layerList))<2 then
                                                                obj ~> layerName = car(member(layerName layerList))
                                                                println("+1")
                                                        else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layerList))
                                                                println("+1")
                                                else
                                                        if( length( 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2 then
                                                                obj ~> layerName = car(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
                                                                println("-1")
                                                        else
                                                                obj ~> layerName = cadr(member(layerName reverse(layerList)))
                                                                println("-1")
                                                );if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时候skill跳到这两句语法出错。。。。

不好意思总是忘记点回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 GetMetalLayersFromTech( cellview)
        let( ( MetalLayerName)
                foreach( ViaLayer techGetVi ...

方便吗?已经给您私信了。。想继续请教下您。。。。输入那行代码返回的是nil

网友C(2024-04-18):
为什么我变更层次不是按照顺序来的呢?M1 M10 M11  M12 M2 M3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变更层次不是按照顺序来的呢?M1 M10 M11  M12 M2 M3这样

什么工艺哦?还有M10、M11这些的?是不是PDK没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工艺哦?还有M10、M11这些的?是不是PDK没装好?

tsmc 5nm的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修改以后的脚本可以在大部分工艺下直接使用,极少数工艺不支持pin层修改。(极少数 ...

老哥,有个小地方,最后设置快捷键的滚轮向上的那一行“Layout”的L要大写,不然这个命令没法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