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ence读写总线信号

楼主(2021-03-11):
如图,想要把总线的输入或者输出变成数字那样的bit形式,有什么办法啊

bus总线输入

bus总线输入

输出

输出

网友A:
这样不是挺好吗,什么是“数字那样的bit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挺好吗,什么是“数字那样的bit形式”

四位总线显示bit,比如1 2 3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挺好吗,什么是“数字那样的bit形式”

这样子

网友B:
viva里做Analog to Digital 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里做Analog to Digital 转换

你好,是需要vivado+cadence这个意思吗

网友B:
VIVA是ADE里那个看波形的工具,里面有对波形做A/D转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是ADE里那个看波形的工具,里面有对波形做A/D转换的功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