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题,谁会,求助

楼主(2021-03-11):
(图片)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放大器相比于一般尾电流的放大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放大器相比于一般尾电流的放大器有什么好处吗

这种线性度应该会更高一点,因为它有source degeneration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放大器相比于一般尾电流的放大器有什么好处吗

跟cascode差不多的推导 他的输出电阻还会更大 大概再大A倍!!

网友:
首先知道运放的简单公式
  Vo = Vdcbias + A (V+  -  V-)
其中Vdcbias运放在V+ = V-时输出的直流电压;
观察电路中Vip增大时,由于运放增益A极大,则M1栅极电压极速增大,M1的漏电流急剧增大,Vop电压迅速变小,由于尾直流电压的限制,运放V-也极速增大使得V- =Vip,定性看A无穷大,增益就是无穷大,而且还是负反馈,负增益
小信号分析,得到(Vop -Von)= -A*gm*Rd *[(Vip - VA) - (Vin - VB) ] + Rd/(Rd//Rs) *(VA -VB);等式两边对(Vip -Vin )求导得G=-A*gm*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