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和mim电容的电容值怎么计算

楼主(2021-03-11):
mom和mim电容的电容值怎么计算

网友A:
你在库里调出器件,改变金属层数、finger数、电容数,他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电容值显示出来

网友:
先试一次,然后根据长宽计算嘛,C和面积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库里调出器件,改变金属层数、finger数、电容数,他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电容值显示出来
...

对的,电容值直接就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库里调出器件,改变金属层数、finger数、电容数,他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电容值显示出来
...

那这个是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