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PA通过Balun双转单的非平衡问题对HD2的影响

楼主(2021-03-11):
常见的差分Class D PA可以通过Balun实现双转单,理论上差分Class D产生的2nd harmonic是共模信号,通过理想的Balun  可以完全消除。但由于Balun的单端接入一些电路,造成PA的差分端看进来的阻抗不一样,因此2nd harmonic不再是一个共模信号

楼主:
PA_VP和PA_VN的2nd harmonic不是完全对称的了,变成一个差模2nd harmonic,其抑制也有限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楼主:
顶一下,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没?怎么减小共模2f0的失配呢

网友A:
Z_vp/vn的电流和不是恒定,所以抽头PA_VDD的偶次分量不是0,但相比单端还是好不少。
但 balun主要功能是在PA_VDD受限的情况下,提高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Z_vp/vn的电流和不是恒定,所以抽头PA_VDD的偶次分量不是0,但相比单端还是好不少。
但 balun主要功能是在P ...

目前来看,对于switched mode的PA  偶次谐波还是比较大的啊,差分结构,用了balun,HD2抑制好像也很有限,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A:
额外再加滤波器。片外或者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外再加滤波器。片外或者片内。

对driver amplifier加预失真的方式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driver amplifier加预失真的方式可行吗

据我目前的认知,预失真是用来处理带内信号的,能不能用来解决谐波问题就不知道了。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片内加LCnotch吧,如果balun的layout是自己处理,甚至也可以在balun上加notch

网友B:
你这个class D是不是频率不高?是的话常规做法还是在片外加应该

网友B:
还可以尝试调输入信号的占空比,或者把差分电容变成单端到地的,再或者在balun抽头加一些LC改变PA看过去的共模阻抗这种,应该都能对HD2产生影响。你可以试试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lass D是不是频率不高?是的话常规做法还是在片外加应该

2.4G的 2nd harmonic是4.8G。片外的话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尝试调输入信号的占空比,或者把差分电容变成单端到地的,再或者在balun抽头加一些LC改变PA看过去的 ...

直接调占空比应该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改善Monte Carlo的整体的平均值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G的 2nd harmonic是4.8G。片外的话成本太高

2.4G现在似乎是用inverse class D比较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频率的确是做片内会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调占空比应该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改善Monte Carlo的整体的平均值吧

不是很清楚,可能占空比对效率影响更大吧,HD2可能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可能占空比对效率影响更大吧,HD2可能没那么好

恩恩  谢谢哈

网友:
who have right answer?

楼主:
顶一下  大神能看到

楼主:
大神有做过调占空比这个方案吗?MonteCarlo跑出来结果怎么样

楼主(2021-04-20):
前仿来看,调占空比的方式,可以提高HD2 15-20dBc。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手动校准,paper上是用反馈的方式来自动校准(输入端功率检测)

楼主:
调占空比确实对HD2非常有效,不过其中的原理大神能讲解下吗?我搜到的paper都说的比较简单

楼主:
《A 2.4GHz Class-D Power Amplifier with Conduction Angle Calibration for -50dBc Harmonic Emissions》
2014 IEEE Radio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Symposium
感兴趣的可以参考这篇
《A 6.3mW BLE Transceiver Embedded RX ImageRejection Filter and TX Harmonic-Suppression Filter Reusing On-Chip Matching Network》
ISSCC@2015

网友C(2022-06-21):
引用 网友B:
2.4G现在似乎是用inverse class D比较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频率的确是做片内会比较好
...

大神能帮我解惑一下class-D和class-D-1的区别吗,不太明白为啥class-D-1的输入是方波但输出是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帮我解惑一下class-D和class-D-1的区别吗,不太明白为啥class-D-1的输入是方波但输出是正弦波~~~
...

区别是一个是串联谐振的LC网络,另一个是并联谐振的。输出正弦波是跟输出的LC网络有关系,LC网络谐振在基频,其他频率可以近似等效为短路,所以方波电流也就只能在基频产生较大的电压摆幅了。这块我忘得蛮多了已经,你可以去查查Niknejad相关的paper,那边线索很多,看懂了基本这块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别是一个是串联谐振的LC网络,另一个是并联谐振的。输出正弦波是跟输出的LC网络有关系,LC网络谐振在基 ...

非常感谢大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区别是一个是串联谐振的LC网络,另一个是并联谐振的。输出正弦波是跟输出的LC网络有关系,LC网络谐振在基 ...

最近我在研究class-d-1,看到的主要问题是rf谐波比较大,请问需要LC滤波去进行抑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在研究class-d-1,看到的主要问题是rf谐波比较大,请问需要LC滤波去进行抑制吗
...

共模阻抗不够吧,你可以在vdd上加个电感,看看能不能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