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digital 库的导入问题

楼主(2021-03-11):
gds的导入没有问题,
现在发现没有 schematic 请问是用spice 文件夹下的.spi文件吗???
直接导入又发现 端口数不对,应为VDD VSS在端口 .subckt 那没有声明。

有没有人弄过TSMC IO,digital 库的导入啊,请教很急

网友A:
spi是过LVS用的,不是导入的;如果提供的话,应该是一个叫cdb的目录下面

但这个只是方便你建symbol使用的,导入后,你会发现所有管子都堆叠在一起,不是那种摆好了让你看的。这也是人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手段吧。就是你可以利用他去构建一些高层次的电路,但是你直接想看他本身怎么设计的,哪就还不如直接翻版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是过LVS用的,不是导入的;如果提供的话,应该是一个叫cdb的目录下面

但这个只是方便你建symbol使用的 ...

比如analog 仿真里用到些 TSMC digital cell 那么仿真的时候 link下 这个.spi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