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波形是很细的虚线,有大佬知道如何设置吗

楼主(2021-03-11):
cadence仿真波形是很细的虚线,有大佬知道如何设置吗

网友:
同问,有时候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try this
The display.drf file can be modified to change the plotting behavior.
This will apply to signals plotted from ADE.
1. Open Display Resources Manager in CIW by selecting "Tools ->Display Resources Manager...“
2. Click "Edit..." in Display Resources Tool Box.
3. Change "Tech Lib Name" to your technology library.
4. Search for layer "y0 drawing" and modify the Line Style and click "Apply" at the bottom of "Layers" column.
5. Re-do step 4 to change "y1", "y2" ........ "y9" drawing layers.
6. File->Save in the Display Resource Editor.
7. Load this in your CIW with "drLoadDrf "./display.drf" command
after your pdk display.drf file is loaded.
For standalone ViVA environment variables should be set in the .cdsinit
or .cdsenv files, i.e.
• 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nil
• 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nil
A full list can be found in this file $CDSHOME/tools/dfII/etc/tools/viva/.cdsenv

网友B:
选中波形,右键设置 style--->sol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The display.drf file can be modified to change the plotting behavior.
This will apply to si ...

thanks a lot

网友C(2022-03-28):
所以楼主看这个解决了虚线的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楼主看这个解决了虚线的问题了吗

nononono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B:
选中波形,右键设置 style--->solid

每一次都得style

网友D(2023-07-27):
也可以在ciw窗口写命令,这样不用每次都右键选style-solid。

网友:
适用于IC618
在你自己的工作路径下面, 比如 /home/user/project/,copy过来一个display.drf文件。打开virtuoso"Tools ->Display Resources Manager,找到你的工艺库如 TSMC65,选择All VPPs,依次【搜索y0,将drawing那个的linestyle 改一下(一般默认dashed)改成,然后点modify current packege】y0-y9
在.cdsenv里面写 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or在.cdsinit里面写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or在里面写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就好了

网友(2024-03-24):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在ciw窗口写命令,这样不用每次都右键选style-solid。

请问怎么写呢

网友(2025-05-29):
直接在最右边的框中ctrl+A,选中所有线,然后在中间右键选中width,然后选择thick即可

网友:
Reference:
如何在cadence .cdsinit中修改输出波形的默认形状,大小,粗细?
https://bbs.eetop.cn/thread-6647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The display.drf file can be modified to change the plotting behavior.
This will apply to si ...

why i can't find y0-y9 in the display file?

网友:
CIW窗口输入以下内容: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envSetVal("wavescan.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envSetVal("wavescan.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bold")

网友(2025-12-04):
谢谢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