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在过冲后又欠冲

楼主(2021-03-1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LDO,发现这个LDO的输出电容在比较小时(2p),在负载切换后只会过冲,但这个LDO的输出电容在比较大时(100p),会过冲后又欠冲,有点像震荡,但又不像,因为电路最后是稳定的,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应该怎么对其进行优化。负载切换后,只发生过冲(C=2p):

负载切换后,只发生过冲

负载切换后,只发生过冲

负载切换后,过冲又欠冲,类似振荡(C=100p):

负载切换后,过冲又欠冲,类似振荡

负载切换后,过冲又欠冲,类似振荡

网友:
正常,你看单片LDO的spec load transient都是有这个你说的欠冲的,因为负载电容大了,LDO的稳定性提高了,但是相位裕度下降了,所以会出现更多的振铃

网友:
这个应该看你的电路,看主次极点的位置,如果你外加电容导致次级点靠近主极点,稳定性变差就会如第二幅图

网友:
正常现象。可以尝试加大负载切换的rise time fal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