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的ispatial 综合的lic

楼主(2021-03-12):
genus的ispatial 综合是需要什么lic?

楼主:
补充:
在网上找到如下:

但是按照这个加到脚本里:

如果跳过,强行运行:

怎么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在网上找到如下: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加入这个feature

楼主:
肯定不是这个问题,genus根本就没有去check这个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加入这个feature

请问你有用过吗?

网友(2021-11-26):
楼主最后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升级到最新版,就不需要其他的开关了。lic里有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26):
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