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8202AS 12bitDAC I2C 转 4-20mA/0-20mA

楼主(2021-03-12):
特性
  • 将I2C信号输入,将数据线性转换成4-20mA/0-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
  • 输入信号范围12Bit,0x000-0xFFF
  •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2.7V- 5.5V
  • 3bit I2C硬件地址位
  • 输出电压误差:< 0.5%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1%
  • 电源电压:10V -30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40°C to 125°C
描述
GP8202AS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即DAC,此芯片可以将12Bit数字量0x000-0xFFF线性转换成0-20mA模拟电流,输出电流线性度0.1%。
应用
  • 马达调速
  • LED调光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 逆变器
  • 电源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共地型模式:0/4-20mA输出IOUT=5V/RS * (DATA/0xFFF)

3.2 操作方法
3.3.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3.3.2 ACK 格式

3.3.3 如下图设置地址0x04,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DATA High 写入,DATA Low 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 High 的高4 位。输出相对应的电流为:IOUT=20mA*DATA/0xFFF。
I2C 命令中,包含3bit 硬件地址位,可以实现8 片GP8202AS 芯片的并接使用

3.3.4 GP8202AS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旧 能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
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 部。

4. 功能说明
GP8202AS是一款高性能DAC芯片,数字量以I2C协议信号的方式输入到芯片中。通过在IOUT2进行反馈采样,实现闭环的电流输出,并根据需求接入负载电阻,便可以通过IOUT输出0-20mA电流。电流大小为: IOUT=20mA*DATA/0xFFF。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ESSOP10

网友(2021-08-20):
这个芯片是可以地址位外设的嘛

网友(2021-09-22):
ID可以自己改吗?

网友:
3bit  I2C硬件地址位怎么设置?

网友:
怎么样实现8 片GP8202AS 芯片的并接使用?会相互干扰吗?

网友:
这款芯片可以实现两线制吗?

网友:
8片并接使用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内部自带基准?用了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省去一颗基准芯片?

网友:
样品去哪申请?

网友:
外设地址确实方便很多,我申请点样品试试,另外贵司有没有线性度更高的产品 ?

网友:
芯片10脚的5v可以给外部的电路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