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不到模块的总电流

楼主(2021-03-12):
在save options里面选择了保存所有的电流,想看一个模块的总电流,在symbol外面串接一个0V的电压源,但是显示no “IT” data for node,里面的具体mos管的电流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0V电压源接在模块与gnd的连接上,然后dc仿真,看operation poin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V电压源接在模块与gnd的连接上,然后dc仿真,看operation point就行

我需要看瞬态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