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求助关于dcdc boost converter给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12):
50资产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研究dcdc boost芯片设计方面的项目,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关于对锂电池充电,需求是充电电流越大越好,这个充电电流和iL peak current 以及iLoad有什么联系吗,因为converter 输入由太阳能板供电,电流不是恒定的,需要什么结构使充电电流维持最大?(关于MPPT,导师说先不考虑用这个);

2。converter的输入电压由太阳能板控制,如果converter能控制输入电压,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上面这个问题呢?控制输入电压这个应该往那些方向考虑呢?
希望大佬能给些意见,或者应该去搜哪些方面的论文?小弟看了两个星期的论文,都找不到相关能解决的办法,有点卡在这里了

网友:
不是个升压charger么?充电电流是芯片控制的呀,采样输出电流,环路控制就行。输入电压是太阳能控制板控制的,芯片怎么能控制输入电压呢,你只能选择输入电压的OVP,UVLO,另外充电有个自适应环路,输入能力不够的时候,自动降低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