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分析

楼主(2021-03-12):
请问这个振荡器工作原理如何分析?

楼主:
F0-F3为数字0/1,EN/ENB为使能控制

网友A:
说到张弛振荡器,很想了解一下,这种I-C振荡结构,如何在保证整体工作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比较器自身的延迟和回踢不会对充放电周期有影响呢?
曾经实际做过类似结构,加工后的结果发现振荡频率1-sigma就有超过8%,这样不修调完全不能用

网友B:
新人回答,从I3下面的差分管一直到2pmos 3nmos的反向器之前 你可以看作是一个class AB的OP加一个反向器即比较器,2p3n输出端又加了p、n应该是为了保证输出高低电压,然后经过一个反向器到最左边的反向器,最左边的反向器的输出即OP差分的另一端,同时还有一个电流I2 电容C0,其他的都是efuse就是后期可以修改用的,这里就是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就会改变对电容C0的充电的时间来形成频率波形的。
最右边的就是反向器加分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张弛振荡器,很想了解一下,这种I-C振荡结构,如何在保证整体工作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比较器自身的 ...

正常来说都有修调的,新人求问,那么一般振荡器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张弛振荡器,很想了解一下,这种I-C振荡结构,如何在保证整体工作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比较器自身的 ...

当然要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从I3下面的差分管一直到2pmos 3nmos的反向器之前 你可以看作是一个class AB的OP加一个反向器即比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一下2pmos 3nmos这个这个反相器为什么要这么多管子呢,直接一个p管加n管组成的反相器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一下2pmos 3nmos这个这个反相器为什么要这么多管子呢,直接一个p管加n管组成的反相器 ...

那个应该是个smith trigger ,你搜搜这个用来整形的

网友(2023-01-27):
请问此处的self-cascode反相器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直接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