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1-03-12):
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如上图,加上片外大电容会稳压,同时esr构成零点,补偿次主极点,瞬态响应很慢,要加片内高频稳压电容提高瞬态响应,为什么加了片内小电容会提高瞬态响应?片外大电容还存在啊,时间常数不是依旧很大吗?

网友:
加片内小电容 会产生一个零点 提高GBW,对稳定性有帮助 其次该电容直接连接到输出和内部电路,因此有个正反馈 对输出的瞬态响应也会有好处。 你可以看看文章的 45参考文章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