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 option

楼主(2021-03-12):
请问有人知道ams 默认的option在哪里修改吗??我家的参数没有这两个。但是报error,过不去,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有些版本就是报参数错误,如果有其它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版本就是报参数错误,如果有其它的试试

好的。感谢。那我再来试试其他版本,感谢

网友:
simulation设置,AMS options,main tab,最下面的按钮,additional arguments,点开看看里面的参数。你这些参数应该是19.03版本可以支持的。
http://bbs.eetop.cn/data/attach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