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端route完成后,max_net_length必须修复吗?是怎么修的?

楼主(2021-03-12):
max_net_length设置的是1000
看报告setup/hold没问题,有几个net超了,
我直接这样:
add_buffer_on_route -repeater_distance 500 -first_distance 300 n1916 BUFX8
行不行?
做完后增加了一个eco_n1916的net,和一个eco_cell

网友:
可以加buffer的,保证timing前提下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做法没问题,插buffer打断长线就好了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A:
你的做法没问题,插buffer打断长线就好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