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candence仿真时的问题(模型)

楼主(2021-03-12):
小白想问一下这两个,一个晶体管和一个mos管的模型怎么都比教程上的多一个引脚嗷,多出来的那个引脚是啥嗷,怎么连线捏。望大佬赐教

网友A:
P_Substrate。工艺文件文件中找一下物理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P_Substrate。去工艺文件中找一下物理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B:
DNW,deep n well,一般连到vdd上,隔离作用,你看一下layout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W,deep n well,一般连到vdd上,隔离作用,你看一下layout就明白了

哇谢谢您,解决了

网友:
B 端 看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_Substrate。工艺文件文件中找一下物理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工艺文件在哪找嗷,是PDK里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