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 Spice In 导入网表为什么管子全都是默认宽度?

楼主(2021-03-12):
比如下面的MM142,网表里面清晰地写明了“w=1.7e-07”,但是导入到原理图里面的时候却是200n的宽度(200nm是工艺库调出器件时的默认管子宽度)。其他所有管子都是这样,宽度导入之后均变成200nm。

另外从上面的网表文件可以看到“l=1.8e-07”,到原理图里面却又是正常的,没有变为默认60n的栅长。其他管子的栅长都能正确映射。

-----------------------------------------------------------------------------

Spice IN的设置页面:
-------------------------------------------------------------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用spectre生成网表,看看里面的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pectre生成网表,看看里面的值对不对

是指对导入之后得到的原理图启动ADE之后再用simulation里的选项生成一次netlis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对导入之后得到的原理图启动ADE之后再用simulation里的选项生成一次netlist吗?

...

是的

网友B:
因导入的device cdf参数到显示还缺了一步,即callback
导入后通过skill脚本修复这些cdf参数,eetop上有类似的例子,关键词“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导入的device cdf参数到显示还缺了一步,即callback
导入后通过skill脚本修复这些cdf参数,eetop上有类似 ...

但是为何器件的L成功显示了呢?刚刚找了一下,论坛上好像没有网表导入相关的callback帖子。

请您多多指导一下。

楼主:
全都是异常的,都是200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都是异常的,都是200n:

那导入时候就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导入时候就出错了

是导入的时候错了,为何会出错呢?给到Spice In里面的网表都还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何器件的L成功显示了呢?刚刚找了一下,论坛上好像没有网表导入相关的callback帖子。

请您多多指导 ...

多搜搜,有的。L对没有意义。

L对的是因为台积 mos的L就叫L
W不对是因为台积mos 的W  param name不是W,可能是Wfg ,totalW,等 具体要看对应device的 cdf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搜搜,有的。L对没有意义。

L对的是因为台积 mos的L就叫L

再回复一下,对于电路cdl/hspice/spectre等等都是可以不一一对应的,要看cdf参数是怎么写的甚至可以做到导出的cdl网表和hspice网表完全不一样。

其它的我也说不清,cadence有一堆参考文档但讲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自己慢慢摸索的,难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回复一下,对于电路cdl/hspice/spectre等等都是可以不一一对应的,要看cdf参数是怎么写的甚至可以做到 ...

太感谢您了,我自己再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导入的时候错了,为何会出错呢?给到Spice In里面的网表都还是好的。

...

查查spisIn.log

网友:
应该是device map不正确,import的时候Candence不知道网表中的参数怎么对应到symbol上。

网友(2022-11-0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看了评论还是解决不了,请教一下

网友:
看一下cdl网表文件里面有没有定义单位,如果有就删除。一般在开头

网友(2023-04-23):
很多时候需要改网表

网友:
需要callback 刷新一下

网友(2023-10-09):
callback后还是不对,把我的w参数写入到了simW,搞不明白

网友C(2023-12-22):
HI, All:
     Excuse me. the netlist is global VDD GND, we want to add VDDGND symbol in schematic,
How do we do it ? any skill or metho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 All:
     Excuse me. the netlist is global VDD GND, we want to add VDDGND symbol in schematic,
...

在端口中删除VDD,GND接口,并修改网表中的VDD为VDD!,GND为GND!这样在sch中不会生成syb,但是效果相同

网友C(2024-01-30):
引用 网友D:
在端口中删除VDD,GND接口,并修改网表中的VDD为VDD!,GND为GND!这样在sch中不会生成syb,但是效果相同
...

Hi, Sir:

      Would you explain more detail or any examples.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Sir:

      Would you explain more detail or any examples.

假设你的cdl是这样的:

.SUBCKT inv A Y vdd vss
*.PININFO A:I Y:0 vdd:B vss:B
M1 Y A vdd vdd pmos
M2 Y A vss vss nmos
.end  inv

你可以修改为:

.SUBCKT inv A Y
*.PININFO A:I Y:0
M1 Y A VDD! VDD! pmos
M2 Y A GND! GND! nmos
.end  inv

然后导入cdl,虽然这样没有在sch中生成VDD,GND的syb,但他们通过global net连在一起,vrituoso中默认带“!”为global net

网友E(2024-07-08):
楼主好,我在SpiceIn时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13):
楼主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我在SpiceIn时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25-08-02):
暂时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有解决

那是devmap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