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电流沉?它与电流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12):
什么是电流沉?它与电流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就是一个是从高压给低压流电流pmos,一个从低压给高压电流nmos  没啥区别吧

网友B:
PMOS电流源你可以叫它电流源,NMOS电流源你可以叫它电流沉。电流源供给电路供给电流,电流沉从电路吸收电路,就这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电流源你可以叫它电流源,NMOS电流源你可以叫它电流沉。电流源供给电路供给电流,电流沉从电路吸收电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是从高压给低压流电流pmos,一个从低压给高压电流nmos  没啥区别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