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tch up产生的原因

楼主(2021-03-12):
刚入行不久,想问一下大佬,core管的S 或者 D直接power pad会不会引起latch up的问题,已知直接接io pad会引起

网友:
一般不直接接PAD要加一个电阻不然就是OD injector会latch,我也是新人之前犯过错老师讲的 ,大体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