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一下大佬们AHB中burst的问题

楼主(2021-03-12):
位宽为32的时候,incr和incr4有和区别?谢谢

网友:
首先建议看看AMBA spec!

      slaver接口对于这两种burst的处理方式差不多一样,但对于master来说就不同的。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不同,incr是不设定长度的,而incr4是需要设定长度的。系统软件的处理方式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incr、incr4跟位宽没关系……主要是地址变化,一个4拍,一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