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设计一个开关,新手小白

楼主(2021-03-12):
各位大佬如何实现一个开关的功能,如图所示,求各位大神指点 屏幕截图 2021-03-12

楼主:
开关闭合使电路短路

网友A:
Lib有一个模型叫switch 就可以实现你所画的电路,超过多少电压电阻为1m表示通,低于该电压电阻为1000M表示不通,都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有一个模型叫switch 就可以实现你所画的电路,超过多少电压电阻为1m表示通,低于该电压电阻为1000M表示 ...

大佬,能具体说下在那个库及名称么,我用的是IC617,我在analog库里只找到了上面图上的那个开关,但我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的关断与闭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具体说下在那个库及名称么,我用的是IC617,我在analog库里只找到了上面图上的那个开关,但我不 ...

屏幕截图 2021-03-12  大佬你说的是这种开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具体说下在那个库及名称么,我用的是IC617,我在analog库里只找到了上面图上的那个开关,但我不 ...

就是你下面的这个啊,电阻的两端连进电路中,控制的两端是给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下面的这个啊,电阻的两端连进电路中,控制的两端是给电压的

感谢大佬,已解决

网友:
可以用verilog-a建个model,电压超过多少时两端的电压为0(短路),否则两端的电流为0(断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已解决

大佬,这个开关用mos管如何搭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