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变压器接口?

楼主(2021-03-12):
使用THS209,接口按照参考设计,但是现在连接变压器端的信号有光滑的曲线变为尖峰。

请问,如何调试,谢谢。

网友:
ADC的前端有开关电容采样保持电路。在采样时,会有kickback,所以输入信号出现尖峰应该正常... 楼主所示电路图中接AINP和AINN的两个电容(图中标“C”)应该可以减小这个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