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了一下DRC规则,自动填金属密度,结果跑DRC报错

楼主(2021-03-12):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419799284\Image\C2C\US07}B$0(M~V)9H@D7]2TL0.png如图,求助!

网友:
改好了吗?

网友A:
有指定数据生成G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指定数据生成GDS吗?

如图,就是这段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就是这段话

写法错了,DRC CHECK MAP M1_161 GDSII 16 1 "*.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法错了,DRC CHECK MAP M1_161 GDSII 16 1 "*.gds"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