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整数边界杂散

楼主(2021-03-13):
在使用LMX2595集成锁相源电路时,整数边界杂散比较大,最差值只有-45dBc,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2022-01-24):
应该可以通过输入乘法器把整数边界杂散移到带宽之外,或者远离载波的吧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相关知识,一起学习

网友:
通过输入乘法器把整数边界杂散移到带宽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