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无法启动,FLEXlm版本过高

楼主(2021-03-13):
错误如下: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45.10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 seconds (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 seconds (  0.00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IC Compiler II.
这是scl的问题吗?我的scl版本是11.11,icc2是P-2019.03-SP1。其他s家的工具都能启动。

网友(2021-10-28):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02):
Update SCL to 2018.06+++

网友(2022-01-12):
您好,我在使用primesim 2021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错误,请问大佬们有SCL2018.06以后的版本吗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尝试装了SCL2021.12但是仍旧有这个问题。我是DC启动不起来碰到这个问题。求指教!

网友:
同求!我是SCL2018.06+icc II2019.03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请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有解了吗?谢谢

网友B(2022-05-2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尝试装了SCL2021.12但是仍旧有这个问题。我是DC启动不起来碰到这个问题。求 ...

尝试先把scl安装完成和谐后,再进行其它工具的安装和谐

网友(2022-07-28):
解决了马

网友(2022-10-13):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SCL2021.03,但没有最新的license,过不了ssverify

网友C(2024-05-20):
用新版scl 和  ocad的和谐软件按说明重新生成li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B:
尝试先把scl安装完成和谐后,再进行其它工具的安装和谐

求一个和谐的方法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C:
用新版scl 和  ocad的和谐软件按说明重新生成lic文件就可以了

新版SCL和OCAD是哪一版的,今天安装2024.09版后启动Sentau也出现了这个问题,SCL安装的是scl_v24.06-Linux64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网友:
一樣遇到,可能scl還要在更新了

网友(2025-04-07):
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icc2 2020 + scl 2018/2020/2023 都遇到这个问题, 其它工具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解决的吗? 我icc2 2020.9 + scl 2019/2020/2023 都不行

网友:
一样遇到了这个问题,倒是是什么版本的问题啊,有没有大神能说明白呢。scl都已经更新到2025.3版本都一样,没改善。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