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_inl图像

楼主(2021-03-13):
在做adcdnl和inl的仿真的时候,出来的图如下图,看其他论文里的无论是仿真还是测试的dnlinl的图像中,左右基本都是以输出码511为对称轴而左右对称的,我这种情况通常adc种哪个部分出问题而引起的,望大佬们指点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啦

网友A:
仿真的点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点太少了吧

5万多个点,最小能到1/50LSB

网友B:
inl可以展开为以谐波幅度的为系数的Chebyshev多项式,如果是对称的说明只有偶次谐波,如果有奇次谐波则为奇对称。如果像你这种完全同对称没有关系的inl,我想你还是看看fft先。另外要排除一下测试方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l可以展开为以谐波幅度的为系数的Chebyshev多项式,如果是对称的说明只有偶次谐波,如果有奇次谐波则为奇 ...

大佬,fft结果是正常的,10位的adc的SNDR有61dB,有效位数也能达到9.9bit,我做dnl、inl是输入满幅斜坡信号,采了大概5万多个点,求dnl时用一个数字码对应的点数减去临近的前一个数字码对应的点数,一共1024个dnl,求inl时是对dnl求和,每一个点对应的inl都是之前所有的dnl的和,这样求dnl、inl的方法是对的么?还有dnl是不是应该也是对称的呢,望大佬指点!

网友C:
DNL,INL不都是输入正弦去测么,你用斜坡多次采样去测,出来的非线性和论文里应该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仿真的时候用码密度法去测需要的点数太多,时间成本太高。码密度只是在实际测试中用到。

网友D:
斜波整周期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L,INL不都是输入正弦去测么,你用斜坡多次采样去测,出来的非线性和论文里应该不一样啊~ ...

大佬,意思是用码密度法和用斜坡信号测出来的是不一样的结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波整周期会不会好些

老哥,现在就是用一个斜波周期测得

网友E:
论文中你看到的INL的计算方法是信号线的首尾相接,实际信号线与首尾拟合的信号线之间偏差就是对应的INL,理论上来说在码值中间的位置偏差最大,INL就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文中你看到的INL的计算方法是信号线的首尾相接,实际信号线与首尾拟合的信号线之间偏差就是对应的INL,理 ...

老哥,那前后两段不对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E:
你看到的两边对称都是理想情况,一般仿真和测试的结果都是不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到的两边对称都是理想情况,一般仿真和测试的结果都是不对称的

大佬,那我这个图像放在论文里的话能行么

网友E:
只要是实际的仿真或者测试结果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实际的仿真或者测试结果都没问题的

好的

网友F:
你的DNL计算方法不对,应该是要和该数字码对应的点数除所该数字码理论上的点数(即均值)
“求dnl时用一个数字码对应的点数减去临近的前一个数字码对应的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论文中你看到的INL的计算方法是信号线的首尾相接,实际信号线与首尾拟合的信号线之间偏差就是对应的INL,理 ...

论文看到的inl曲线首尾为0那是经过调整增益误差和失调之后得到的。实际的inl不一定都是首尾为0. inl中间最大也不是每个adc都这样。还有inl在中间码为0的情况。 产品手册里很多inl都是通过特殊的多项式fitting后的结果。对inl最本质的理解应该是inl是根据输出码量化的adc实际传函与理想传函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看到的inl曲线首尾为0那是经过调整增益误差和失调之后得到的。实际的inl不一定都是首尾为0. inl中间 ...

实际的输出曲线会有gain error,不考虑gain error,就是实际输出与拟合的理想曲线之间的差异,看怎么理解了,只是不同的计算方式而已。

网友(2022-02-25):
老哥,你这个图用到的数据是怎么从cadence中取出来的数据呀?

网友(2024-09-27):
你好请问你这个dnl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F:
你的DNL计算方法不对,应该是要和该数字码对应的点数除所该数字码理论上的点数(即均值)
“求dnl时用一个 ...

请问这是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