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的瞬态问题

楼主(2021-03-13):
此贴已弃
%%%%%

网友:
1、减小开关管宽度,或增大长度;
2、增大分压电阻;

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观点,考虑提高环路带宽或者设计瞬态响应增强电路。

网友:
增大LDO的前级运放的驱动电流和skew rate

网友:
这属于load tran指标。可以参考rinca mora的ldo教材,就在前两章。load tran大小和环路响应时间 输出电容 esr电阻大小有关系。

网友(2021-04-23):
请问,您这个工艺和edge time是多大的呢?

网友:
是参加集创赛吗,如果是cap_less的话 你这个参数已经相当可以了

网友:
增加输出电容,增加环路带宽。

网友:
你这如果是capless,1.2V±10%,你这完全不用调了啊。

网友(2021-07-16):
300ps? 多大开关电流的?有paper吗?

网友:
大家难道不看一下负载电流多大的情况吗?

网友:
你好,你的这个电路结构可以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