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ADE中的noise summary中的噪声类型怎么看

楼主(2021-03-13):
请问igs和igd是什么噪声类型呢?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uide 20.1

BSIM4:

ParameterMeaning
fn
Flicker noise
id
Thermal noise from the resistive drain current noise
rs
Source parasitic resistor thermal noise
rd
Drain parasitic resistor thermal noise
igd
Gate-to-drain tunneling current noise
igs
Gate-to-source tunneling current noise
igb
Gate-to-bulk tunneling current noise
rbdb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etween dbNode and bNode (See diagram below)
rbpb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etween bNode and bNodePrime (See diagram below)
rbpd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etween Bulk and dbNode (See diagram below)
rbps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etween bulk and bNode prime
rbsb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etween sbNode and bNode (See diagram below)
rgbi
Gate Bias-Independent Resistor thermal noise

网友(2022-02-21):
非常感谢,找了好几天,总算有个靠谱的了

网友B(2022-06-20):
加一个,rn,resistor noise,电阻热噪声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大神~User guide可以发一下嘛,谢谢!

网友C(2022-08-17):
想问一下print noise summary 的时候选的是spot noise 还是 integrated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print noise summary 的时候选的是spot noise 还是 integrated noise

取决于你是想看单频点噪声,还是积分噪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决于你是想看单频点噪声,还是积分噪声

如果我这边有个BG,输出噪声spec写的是0.49uV,那我应该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这边有个BG,输出噪声spec写的是0.49uV,那我应该看哪个

是0.49uVrms?积分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6666

网友(2023-03-31):
rd噪声应该怎么优化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感谢前辈!

网友:
这个很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D(2024-01-12):
最近遇到一个rcnetwork,暂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D:
最近遇到一个rcnetwork,暂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我也遇到了,后仿的时候,请问你知道是啥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遇到一个rcnetwork,暂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感觉像是后仿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感谢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感觉大佬

网友(2024-10-08):
学习了 各种噪声贡献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rn,resistor noise,电阻热噪声类型。

有个问题,好像用工艺库里的电阻,noise summary里显示的噪声类型是thermal noise,用analogLib里的电阻,noise summary里显示的电阻类型是rn?理想库里的电阻实际上也是带噪声的?

网友E(2024-12-03):
param为 ic ib是什么噪声呢

网友(2025-01-07):
请教下,如果后面还有个.out是什么意思,噪声类型和上面那张表也一样吗?

网友:
十分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ram为 ic ib是什么噪声呢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A:
Ref: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in ADE Explorer User G ...

谢谢大佬

网友F(2025-06-17):
请问各位如何降低IGS和IG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各位如何降低IGS和IGD?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我是在开关电容运放电路中发现开关管处漏电,增大length或者换IO管后有效果,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吗,除了加大尺寸以外。

网友(2025-07-30):
param栏只显示total,不显示具体哪个参数贡献的噪声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这边有个BG,输出噪声spec写的是0.49uV,那我应该看哪个

要看是Vpp还是Vrms

网友(2025-10-17):
类型是sum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