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taszewski R B提出的ADPLL结构中可变相位累加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13):
这里的CKR产生为什么最后要用CKV 8分频之后的时钟再采一次?这样经过仿真之后得到CKR的波形就是错的吧,还是说我忽略了什么东西。而且这个CKV计数器的低三位PHV[2:0]为什么还要让QN或QP再采一次,这样得出的波形也不是计数器的波形啊

网友A:
其实这是个低速clock采高速counter的问题,需要先把低速clock同步到高速clock domain,然后再去抓counter的输出,否则会抓错。至于除8,是因为这部分是counter的低3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是个低速clock采高速counter的问题,需要先把低速clock同步到高速clock domain,然后再去抓counter的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有点不太明白。根据Staszewski的理论,CKR应该和CKV的边沿是同步的,这样CKR和FREF的边沿之差就是小数相位误差。根据我的仿真得出的波形来看,通过8分频信号采样后得到的CKR根本就没有和CKV的边沿对齐。这样得到的CKR采样计数器的输出得到的不就是错的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有点不太明白。根据Staszewski的理论,CKR应该和CKV的边沿是同步的,这样CK ...

进TDC的是CKV和FREF吧,CKR只是一个相位与高频时钟同步的低频时钟,用来做数据处理(滤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TDC的是CKV和FREF吧,CKR只是一个相位与高频时钟同步的低频时钟,用来做数据处理(滤波)而已。
...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每一个CKR上升沿到来时就比较一次相位误差,然后通过滤波器输出调节一次DCO?如果是这样的话,CKR的每相邻两个上升沿的时间间隔可能是不同的,这会不会对环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每一个CKR上升沿到来时就比较一次相位误差,然后通过滤波器输出调节一次DCO?如果是这样 ...

比较相位误差的“频率”就是FREF的频率,当然也是CKR的频率,这点与Analog PLL没有任何区别。滤波器的输出变动的频率也是一样的。

据我理解,CKR的这点抖动对环路的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相位误差的“频率”就是FREF的频率,当然也是CKR的频率,这点与Analog PLL没有任何区别。滤波器的输 ...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