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路复用器的控制是静态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13):
这是我在知乎看的,想请问一下括号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多路复用器有几种控制方式?静态的控制又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A:
复用器后面的电路工作、开始执行逻辑功能以后,FAST_SLOW信号就不会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器后面的电路工作、开始执行逻辑功能以后,FAST_SLOW信号就不会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