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 下边这张表的(a)是不是画反了?

楼主(2021-03-13):
我觉得应该是工艺越先进,延迟越低吧,怎么会工艺越好,延迟越高呢?

楼主:
好像是我理解出了偏差,这个工艺快是不是指做工比较粗糙。。。慢工出细活的意思??

网友A:
画错了,横轴标注有问题。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工艺偏差越大,cell的延时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横轴标注有问题。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工艺偏差越大,cell的延时越大。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