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的DC仿真的小问题

楼主(2021-03-13):
用candence对电路进行DC仿真之后,使用结果分析窗口查看相关数据。但结果分析窗口的文件夹很多,主要看哪些文件嗷,我看的书版本有点老,这个窗口的显示数据根书上的有点不一样。有大佬可以说一下主要看哪些文件中的数据嘛。

网友A:
你做的是DC扫描,所以看dc目录就对了。这个I-V特性曲线,用计算函数 IS("/D0/PLUS")也可以得到,命令就是 plot IS("/D0/PLUS"),自变量就是你设定的扫描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DC扫描,所以看dc目录就对了。这个I-V特性曲线,用计算函数 IS("/D0/PLUS")也可以得到,命令就是 p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