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时LVS报more tha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XXX

楼主(2021-03-13):
单独run LVS可以过,但是提参的时候做LVS的时候显示layout could not be read, 然后提示more tha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 "XXX",please specify the number of pins,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傻了,找到问题了。问题是我之前有个小模块叫pa,然后加了辅助电路顶层起了个名也叫PA(大写的)。virtuoso可以区分大小写所以能分开。但是calibre不能区分大小写,所以认为顶层和底层的一个cell重名。
但是不知道lvs为何能过,可能有bug吧。

网友A:
这个提取参数 怎么设置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取参数 怎么设置条件

具体什么条件呢?

网友(2022-04-16):
楼主我也出现了这种错误,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calibre是可以区分大小写的,看看规则文件里有没有以下语句,LVS COMPARE CASE NAMES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如果没有可以在文件里面加上上面三个语句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