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过程中调用库的路径不对

楼主(2021-03-13):
我又来提问了!我在加载好工艺库以后,virtuoso显示正常,加载成功,是直接转oa,然后用oa的默认路径但是我在仿真过程中会出现路径指向不正确的问题,指向了一个我找不到的文件,/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会报如下的错误:

/home/elinor/Eda/smic18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请问我可以在哪里修改这个路径嘞!修改到哪里才能取消这个报错
这个是转换库以后默认的路径

网友A:
这是运行spectre仿真的时候报的仿真模型路径不对的错误,在ADE界面上修改Model Library就好了,指向一个存放器件模型文件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行spectre仿真的时候报的仿真模型路径不对的错误,在ADE界面上修改Model Library就好了,指向一个存 ...

我在CIW窗口重新load了smic18的lib文件,
然后我仿真也是用的是这个工艺库,specture仿真运行的时候也显示lininit.ib加载成功,但是还是指向有问题
我工艺库里面器件的存放路径是这里
请问我如果要修改的话,全部选择为对应的.oa文件可以吗?还是指向别的路径嘞?或者还有别的方法吗?
然后我还在csdn看到可以一起改modelstage文件,但我需要load的stage里面没得这个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我搞了好久都没得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CIW窗口重新load了smic18的lib文件,

然后我仿真也是用的是这个工艺库,specture仿真运行的时候也显 ...

model library指向的路径,你有读权限吗?Model library里面填写了这个路径,不代表你真的可以读里面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library指向的路径,你有读权限吗?Model library里面填写了这个路径,不代表你真的可以读里面的文 ...

我在libInitCustomExit.il这个文件里面找到了lib的指向路径,是指向的那个我找不到的路径,/../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请问我能否通过改这个文件中的路径实现改仿真路径嘞?
如果改的话,需要它指向工艺库文件夹的哪里?
对路径的设置真的太迷惑了!不晓得要怎想搞,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个SKILL文件里面写的内容 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你的器件模型文件没有放在应该放的地方,所以ADE去那个路径找这些模型,都找不到。你可以顺着这些错误提示,把PDK里面的模型文件,比如 ms018_v1p9_spe.lib 等拷贝到 /home/elinor/Eda/models/spectre 下面就好了。说到底是你的PDK没装好。

如果设置一个$PDK_DIR环境变量,你的工艺库目录(smic18mmrf)和你的模型文件目录(models)都应该并列存放在$PDK_DIR环境变量所指的路径下。也就是: ls $PDK_DIR, 得到:
$PDK_DIR/smic18mmrf
$PDK_DIR/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PDK_DIR/models/spectre/ms018_v1p9_res_spe.ckt
$PDK_DIR/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9_spe.lib
$PDK_DIR/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9_var_spe.ckt

网友(2022-10-31):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