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一个共模反馈电路的问题 我实在没看懂

楼主(2021-03-13):
这是CMOS模拟电路实践与分析内的一个CMFB电路,楼主不是很理解,为什么CMFB不用接cascode的输出端?为什么这个CMFB要这样设计?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看看唐长文,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最后一页的完整电路图你就知道了。他接的就是第二级输出。

网友B:
图中Vcmfb通过电阻或源跟随器从输出端提取,共模反馈最后引回nmos电流源便可,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共模反馈不需要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唐长文,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最后一页的完整电路图你就知道了。他接的就是第二级输出。 ...

感谢前辈,我通过唐教授和那篇JSSC大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Vcmfb通过电阻或源跟随器从输出端提取,共模反馈最后引回nmos电流源便可,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共模反馈不 ...

感谢前辈 大致明白了 还是见识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