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nterface中的clocking模块 设置input delay的问题

楼主(2021-03-14):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想要寻求大家的帮助。

interface中的clocking模块可以通过设置input 或者output delay 来采样那么 如果有一个设计如下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c_o的值是两个周期前a_i 和 b_i的和
我想使用bind interface的方式 加上clocking input delay来直接监测一组满足(ck.a_i + ck.b_i == c_o)的信号
接口文件如下:

testbench文件如下:
但是在VCS中仿真结果如下:
波形如下所示:

我发现bind_if_inst.ck.a_i 和 bind_if_inst.ck.b_i 每两个周期才会变化一次,为什么不是每个周期都变化呢 ?
想请教一下大家 ,该如何修改接口或TB文件,来实现用同一个接口,完成对有时序差别的三个信号(c_o, a_i, b_i)的观测呢?

网友:
interface里的clocking不是你那样用的。你那40ns采样的意义是啥呢。改成1ns。

另外ck里的信号,要用ck同步采样,改成用
always @ (add_inst.bind_if_inst.ck) begin
   $display("time is %d, ck.a_i = %d , ck.b_i = %d",$time, add_inst.bind_if_inst.ck.a_i,add_inst.bind_if_inst.ck.b_i);
end
另外你是搞验证还是设计,这个gvim是哪个主题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