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FF间保持时间的疑惑

楼主(2021-03-14):
如上图所示,在FF2和FF3中间有组合逻辑路径X。这里有个让我疑惑的问题:

在实际中,我们会用到双FF延迟打拍,这样的话,在上图中FF2和FF3中间组合逻辑路径的延迟就只有基本的线延迟了,那对于hold time check来说,

data_arrive_time=FF2clk_q+net_delay了。这时,两个ff间的延迟最低。为了保证hold time check不会出现violation。那么FF2和FF3之间的clk路径是不是需要通过添加buffer来增大clock skew来满足。但是综合时clk是被设置成了dont_touch和drive=0的。而cts是在布局布线才加上的,我想请问下,为什么这种双ff的情况,在综合下不会出现hold time violation呢?

网友A:
在综合期间,是会有hold time violation的,但这个数值不准确,因为综合期间并不知道后端时钟树如何生长以及FF2和FF3的相对timing关系,所以就不做检查了。hold问题依赖后端发现和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综合期间,是会有hold time violation的,但这个数值不准确,因为综合期间并不知道后端时钟树如何生长以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我觉得不应该是两个FF的clk路径加buffer,而是你图中的X那段逻辑里面加buff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应该是两个FF的clk路径加buffer,而是你图中的X那段逻辑里面加buffer吧。 ...

是的,应该是在FF中间加buffer,我悟了,谢谢